楼主(2016-10-06):
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给模拟量输入端子AI1接入的是4~20ma信号,目前正常运行,但是后来查看了一下说明书,感觉AI1的下限值是否需要设置啊?以前没有设置过,保持默认,但是英威腾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要求好像是0~20ma,该如何设置呢?谢谢回答

网友A:
如是百分比的形式,输入20%,如果是电压,输入2V

网友B:
2楼说的很对,有一个AI1输入最小值对应。

网友C:
默认0-20,可以设置成4-20M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P5.32设为2.0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