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6):
废话不多说,问题描述如下,期待各位的精彩回复。
在无刷直流电机(有霍尔)控制中,电机额定转速4000rpm,功率90W,电压DC300V,极对数2,驱动采用三菱IPM模块,模块上桥靠自举升压,控制时上桥常开,下桥PWM调制(开关频率8K)。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电机转速为300rpm以下时,发现电机无力,也即电机空转可以运行,但是一带负载就停。经查原因,发现当电机转速过低时,上桥自举电路的电容放电过多,使得PWM驱动失效,那么问题为:

1. 只采用霍尔元件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最低转速和额定转速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般无刷电机最低转速可以做到额定转速多少分之一?

2. 低速时上桥自举电路失效,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3. 上述PWM频率多少合适?

期待大家的参与。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和交流永磁同步电机的原理是一样的吧?这样的电机,特点在低速大转矩,理论上应该堵转都能控制吧?有关PWM输出频率,是否可参照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呢?上k如何?

哦,刚看到,楼主是8k频率,降低一倍呢?4k如何?或2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降低PWM频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不是劲小吗?降低开关频率试试看呀。我也说不好。

网友B:
楼主设计控制器?用过无刷直流电机,买配套驱动器控制器,使用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力气大小是通过PWM脉宽调制的,跟频率没有关系(3相六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设计,现在就是低速性能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果真没有关系吗?我记得以前在调试一个H型的开关电路时,PWM基波频率第一点比高一点要有力。我的电机是直流力矩电机,用的是单相整流的H型开关电路。频率低,脉冲数少,但单个脉冲的占空比要大。为什么不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频率低,占空比就大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试一下,没什么道理,pwm基频低,电机有劲,但声音大一点,反之,声音小,劲比较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加大自举电容。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共享。是电流被限制了吗?放开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懂无刷电机驱动原理的话就不会很难了,与电流无关,主要是IPM自举有限制。

网友C:
调下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