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6):
安川2伺服能否直接驱动安川5电机,功率都是1.5KW

楼主:
没人指教的么

网友A:
电机与驱动器是要配套的,不是一个系列是不能用的;

网友B:
你是反过来了,安川西格玛5驱动器,兼容西格玛2的电机,反过来不行,就像PC机的硬件一样,5代可以写进2代的驱动程序

网友C:
新一代可以兼容老一代的

网友D:
理论上是不可以,实际上你可以咨询厂家或者自己摸索。

网友E:
看具体型号,5系中部分产品是上一代直接型号升级的

网友F(2016-12-01):
不可以,编码器分辨率也不同

网友G:
肯定不行的

网友H:
妥妥的付款重新买吧,肯定不得行

网友I(2017-01-11):
不可以,编码器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J:
高的可以驱动低的,反过来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