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6):
现在有个欧姆龙的绝对值编码器1024分辨率格雷码输出!12跟线其中2根电源10根信号。
我想知道那十根线怎么接直接接在plc输入端吗?

我只是需要用编码器确定4个位置!但是现在我把10根线接在输入上然后转换比较数据后发现plc反应慢!编码器转快3点plc就扫描过去了!是不是编码器的线要接在特殊模块上在!

网友A:
需要你的PLC支持格雷码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不支持我那么做干嘛!我问的是plc反应慢!是不是的接在特殊模块上

网友B:
普通的接到plc输入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接了.但是有时候程序扫描过去了!格雷码转过的十进制数有的给跳过去了

网友C:
PLC反应慢?检查你编制的程序,是不是容量太大了?子程序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测试程序还把程序全弄上呢!我没弄过编码器所以试一下!就是比如我转换格雷码成十进制后!那个数和我需要确定的那四个位置分别对应的值比较相等就执行相应位置的动作!但是我用手快速转编码器那个值会跳得很快!30  169  400  860  这样!给不是从0到1024的迅速增长!有时转一圈也没动作

网友B:
三菱FX2N 3U等等都有专门的指令。旋转就可以看到数值了。

网友D:
普通点就行,网上找现成的程序先试下

网友E:
这个不好使,PLC的输入点要全部是高速输入才行,并且由转速换算出来的脉冲频率要在最高低采集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测试程序还把程序全弄上呢!我没弄过编码器所以试一下!就是比如我转换格雷码成十进制后!那个数和我需要确定的那四个位置分别对应的值比较相等就执行相应位置的动作!但是我用手快速转编码器那个值会跳得很快!30  169  400  860  这样!给不是从0到1024的迅速增长!有时转一圈也没动作
看来是IO端口的采集数据的响应时间不足的问题,10个IO端口,采集一次数据和处理数据至少需要100毫秒左右吧,也就是0.1秒左右。而如果你的转速高的话,比如600转/分,0.1秒已经转了10圈了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的用专用的装置,普通的PLC估计很难支持你的高分辨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G:
精度有这么高的要求吗?不可以用大于某个值吗
PLC输入改一下采样时间,记得最快8ms

格蕾转BCD有指令,成熟的程序也有

网友H:
正常情况下,这种多线数的编码器是要接到相应的功能端口的,以达到快速的处理功能,我做过256线的,用在OMRON的CP1L主机的I/O上,感觉还可以,如果像你所说的反应不过来,有可能是线数太多,你可以试试使用区域比较的方式,当然了精度相应的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