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停止原因

楼主(2016-10-06):
CPU在STOP位置亮黄灯,硬件组态和故障诊断如图片,跪求大神们什么原因,设备已运行2年

网友A:
估计哪个站掉了吧

楼主:
一直都有个远程站掉了,但只报外部故障没有停机,那站已经不用了,以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掉站会出现STOP?,掉模块也会出现STOP?

网友C:
组态实例啊。学习。

网友D:
换换硬件或是查查通讯线

网友E:
首先查找双字地址80程序哪里调用,地址功能,可能是程序调用此地址,但实际没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换硬件或是查查通讯线
那么多硬件换哪个,通讯也不会停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查找双字地址80程序哪里调用,地址功能,可能是程序调用此地址,但实际没有用到
没懂能在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找一下80地址看看他是干嘛的

网友F(2017-06-08):
I/O影像区改大一点至少把你的现在的编址全部囊括进去  地址在影像区范围内才能寻址。

网友G:
掉从站了 如果不管从站 想运行,可以建立一个空的ob8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