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

楼主(2016-10-06):
dmov(d203 R0 K3)指令中的R0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求指导

网友A:
文件寄存器。

网友B:
可以先看是哪个系列的PLC,再查相应的指令手册。

网友C:
扩展文件寄存器

网友D:
Q或L系列的;

网友E:
R区寄存器,FX3G、FX3U还有Q系列有的,FX5U没有用过

网友F:
简单来说和D区的作用你可以等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