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熔断器

楼主(2016-10-06):
有没有用过dc24v的熔断器3a-80a推荐些型号呗

网友A:
80A的规格,电流已比较大。

网友B:
24V开关电源,上口一般加个自动开关即可。用熔断器太麻烦了。自动开关即可当刀闸做分断使用,也可以作短路或热过载保护。现在已经和以前不同了,自动开关的价格也能接受。而且开关电源的数量也不多嘛。

网友C:
我做80V2000AH的蓄电池组分断控制都是主断路器,没有一个保险

网友D:
楼主是自己做电源吗?买来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有短路保护,应该不用加熔断器了。

网友E:
没用过,帮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保护开关电源,是保护器件

网友F:
建议在前面加断路器比较好,你的直流电流比较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