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6):
装一电路图启动两台电机,要求电机M1启动后才可以启动电机M2,M1可随时停止,M1停止20秒后才可以停止M2。   求大师们看看这个图可以用不,只画了二十四仗控制电路

网友A:
这个电路非常基础的控制。

网友B:
顺序或联锁控制吧,好像是基础的电路模型;M2是不是设置有起停按钮,不是随M1的起停而起停。

网友C:
没看到图啊

网友D:
等着看楼主的图,一个小时也没等到

网友E:
很像锅炉的引风机鼓风机控制!

网友F:
这个应该不难做

网友G:
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断开。

网友H:
加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这个就是2个时间继电器罢了,属于最最基础知识

网友J:
控制电路的器件电压最好都选一样的,交流220,交流24,直流24,后两个电压等级要加变压器或开关电源,成本有所加大,所以交流220最合适。

网友K:
这是最基础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