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英格索兰空压机

楼主(2016-10-06):
有懂英格索兰空机机的师傅吗?教一下出厂设置里的启动器选择,这么设置,原因是这样的,空压机停一次电控制器的出厂设置就会改变,按启动就启动不了,报警电机转向反,求教了!!!

楼主:
还有关键都是显示英文

网友A:
我们这边有一台40立方的英格索兰,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你的是不是控制器坏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内部电池没电了,存不住设置。

网友C:
先看看控制器有没有备用电池?
有的话测一下电压
系统参数还是联系原厂设置吧!
维保单位也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和我思路一样

网友E:
这个,部分最近机型还加有强制维修控制,我的部分客户已经要我改掉了控制器,不再受原公司敲诈勒索

网友F:
空压机的屏幕上显示的是定期保养的信息,也就是说运行一定的时间后,机器需要换油、换滤芯、清洗等,此时机器被锁定,无法运行,只有解锁后才能运行。

网友G:
实话说,这个机不好用,还不如国产的,价格和配件贵

网友H:
快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