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7):
比如有一台流量积算仪,带485,用modbus通讯,说明书上写着寄存器的地址都是两位十六进制地址,现在有一个上位机软件,需要读取仪表的数据,可是怎么样才能把仪表说明书上的寄存器地址转换成软件要求的地址?软件要求明确寄存器的类型,分四种,保持寄存器,输入寄存器,开关两寄存器,离散量寄存器,确定了寄存器类型后再输入偏置量确定仪表的寄存器地址。完全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转成10进制,加上40001或者400001的试试

网友B:
要看你读的是输入寄存器还是保持寄存器

网友C:
温度、压力、流量值一般都是03号功能码HR保持寄存器,也有04号功能码输入寄存器,可以看一下他的通讯协议,modbus通讯协议,

网友D:
上位机得有和plc之类的通信吧,只做过plc读取仪表然后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位机得有和plc之类的通信吧,只做过plc读取仪表然后触摸屏上显示
上位机直接和仪表通讯,而且plc和仪表通讯也需要地址啊,这个和上位机是一样的

网友E:
按一楼说的试试。通讯协议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