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 plc如何读写仪表的MODBUS地址?

楼主(2016-10-07):
信捷PLC XC3系列,在用2号端口的modbus的REGR读写仪表的寄存器的数值时,总是报错
3#站,仪表的寄存器地址是H0,即16进制的0,读这个寄存器的值,数值放在信捷的D100里
REGW K3 H0 K1 D100 K2
这样读数能读出来但是总是报错,
读其它的地址也是这样
,但是
写
寄存器就没事,读寄存器时报错后,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下面的语句都不执行)
报错是说D8138为2,即地址错误(越界)

网友A:
单独就写一条读的指令看看,看程序读写是同时进行的可能有冲突。如果单独一条读的指令可以,那么要读与写的话就用顺序功能块来做好了。

网友B:
这个值得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了这样读,也是不行,还是会提示2号错误。不知道是不是REGR指令用的哪里有问题?

网友A:
用INRR试试

楼主:
Nrr也不行,直接报通讯超时
刚又试了,应该是一条modbus指令,要单独写一条,不能和其它的串在一起,
比如M8013触发REGR,另起一行8012触发RERW,这样就可以
如果另起一行,同样又用M8013再触发REGR,这第二个REGR还是执行不了。
西门子的我都是用SM0.5触发串在一起的指令,执行起来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就写一条读的指令看看,看程序读写是同时进行的可能有冲突。如果单独一条读的指令可以,那么要读与写的话就用顺序功能块来做好了。
试了一天,怎么都不行,一个上升沿只能执行一条
后来看到你说的功能块,看了说明书,试了试,发现真方便,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太感谢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记得我咨询过信捷那边的人,说xc系列读多个寄存器时要用功能块,要不然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我咨询过信捷那边的人,说xc系列读多个寄存器时要用功能块,要不然会不正常
只要是读寄存器就要用顺序功能块吗,自由通迅也要这样用?
反正今天一天把我折磨死了,我反复试反复试,可就是不行,直到乢过头来用楼上的建议用顺序功能块,才终于实现功能
这一点,说明书里也没有写。

网友C:
回复 楼主:
自由通讯也一样啊!xd系列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由通讯也一样啊!xd系列就没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用了顺序功能块就不用再自己写轮询了?它自己在里面就已经考虑了轮询了?

网友C:
我之前有时候电流读不上,然后用顺序功能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连校验都省了!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时候电流读不上,然后用顺序功能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连校验都省了!方便啊
不用顺序功能块也不用考虑crc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enen

网友E(2018-12-26):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时候电流读不上,然后用顺序功能块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连校验都省了!方便啊
不用顺序功能块也不用考虑crc呀

用顺序功能块方便简单

网友F:
我的习惯是读或者写的指令只有一条,有寄存器存从站站号,从站寄存器地址,调用的时候写入。信捷XC的串口通信,脉冲都不支持多点调用的,除非在顺序功能块里面

网友G(2021-09-25):
好像少了一个读取寄存器数值个数的 操作数

来自某网友:REGR指令:指定远程PLC指定寄存器内的数值读取到本地的PLC指定的寄存器内
REGW指令:将本地的PLC指定的寄存器内的数值写到远程PLC指定寄存器内   (我总结的“远读(Read)本写(Write)”)
寄存器读指令REGW S1 S2 S3 D1 D2
S1        指定远端通讯局号,机站号
S2        指定远端寄存器首址编号要读站寄存器
S3        指定寄存器数数值要读几个
D1        指定本接收寄存器首址编号要读数据放哪寄存器面
D2        指定串口编号通PLC哪口读取
REGR  k1 k0 k1 d0 k2
k1       指定远端通讯局号,机站号
k0       指定远端寄存器首址编号要读站寄存器
k1       指定寄存器数数值要读几个
d0       指定本接收寄存器首址编号要写数据放哪寄存器面
k2       指定串口编号通PLC哪口写入

错误示范: REGR  k1 k0 k1 d0 k2
k1       指定近端通讯局号,机站号  (近端不用标记机站号!!)
k0       指定近端寄存器首址编号要读站寄存器
k1       指定寄存器数数值要写几个
d0       指定远端要写数据放哪寄存器面  (远端需要标记机站号!!)
k2       指定串口编号通PLC哪口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