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7):
10信号线并行输出格雷码的绝对值编码器!

我纳闷那些人接了10 个普通输入点的!你们plc每个位置都能扫描的过来吗?不会有扫描不到的时候吗?

1s一圈的话1s就有1024个位置!plc扫描周期没那么快吧!现在用格雷码转换后比较数字执行加1指令指令都不执行(用手转转盘更别说电机转转盘了!)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请询问度娘并获得编码器的选型知识。

网友A:
如果编码器应用在高速反馈的控制系统中,楼主的1024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扔了吧,请更换增量型编码器传感器制作电气控制系统。

网友A:
或者使用减速机构连接你的编码器,将速度降低到安全的检测转速再连接PLC控制器进行使用。

网友B:
绝对式编码器高分辨率,对PLC硬件有要求。

网友C:
直接在电机输出轴接1024绝对值编码器,估计脑袋不好使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说话永远这么犀利!

网友E:
楼主这样精确到具体某个脉冲的控制恐怕谁家的编码器都不能胜任

网友F:
以前用过100线的还加减速机呢。

网友G:
我们用增量的都加减速保证PLC输入不容易错误

网友H:
1024的随便很多增量型的都有,就不嫌弃放信号线麻烦么

网友I:
单片机译码,送PLC。

网友J:
这种编码器一般都是和一些类似电子角度控制器相配合使用的,比如OMRON的H8PS,用在那上是可以及时的反应过来的。

网友K:
这情况你为什么不用增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