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7):
西林变频器14.4HZ到28HZ运行震动过了28HZ后就正常了,输出也平衡,真怪。那位大师傅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跳频

楼主:
这一段怎么办,该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正查着驱动呢

网友B:
把变频器运行于额定转速以后,给电机断电,自由滑行,监控转速下降的全过程,是否也是那个转速段有震动?如果有,就得解决机械上的问题了。比如说电机的底座质量?连接的飞轮等等。

网友C: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楼主:
恢复了出厂值,也不行。用其他的变频器带该电机没有震动现象啊

网友D:
调整载波频率试试。

楼主:
调过载波了,不行啊。蒙了。是咋回事儿。哎

网友E:
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是否偏高或驱动光耦的电源电压值是否偏低。

网友C:
多大变频器,带电机多大?丹佛斯315KW带5.5KW 有一段频率,电机跳,带大电机正常。

网友F:
识别下电机试试呢。

楼主:
普通的变频器,就VF控制驱动方式。没有矢量控制方式,电机参数不能更改,厂家锁定,只能看,我分别用11KW和5.5KW都试了。都震动。很无奈

网友G(2023-02-28):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好啊,早解决了,谢谢

网友H(2023-05-08):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光耦性能不好,更换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