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7):
比如我现在机器在原点,我第一个按钮,机器定位100的位置,然后往前运动,到了700的位置就停下,,请问这样梯形图该怎么写?

网友A:
有位置数据。那就用定位指令,指令指定对应的脉冲数量。

网友B:
直接发对应位置的脉冲就好了

网友C:
这个不是很难吧。

网友A:
如果有几步动作,那就多执行几次定位指令。

网友D:
用绝对定位指令即可。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