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7):
比如我现在给一个绝对定位给伺服,伺服从零开始走到1200就是极限,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光电开关,一个信号,在行走过程中,我的光电开关触发了,我如何记录下触碰光电开关的时候.伺服电机走到哪个位置?

网友A:
1、通过与伺服驱动器的通讯端口进行数据通讯,比如RS232通讯端口,记录伺服马达尾部的编码器反馈的位置信息。
2、通过增加安装多一台编码器传感器的方式,实时采集行走的位置信息。

网友B:
既然是固定距离,那就采用绝对值定位指令,在信号上升沿将当前位置数据特殊寄存器传送出来即可,当然有扫描误差,但是也只能接受这种误差

网友C:
用这个开关做个暂停,读出当前内部脉冲位置后,再继续前进。

网友D:
碰到以后你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