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进制和16进制

楼主(2016-10-07):
不懂为何在触摸屏上输入1.0-1.5秒时,2.6-3.1秒 等等,然后在程序上面就显示错误,而程序就运行不了。定时器字母用的是TIM,触摸屏那里该改哪一个呢

网友A:
是不是数字格式应该是浮点数

网友B:
计时器不能输入小数点的。

网友C:
没有T800这个玩意,最大T511还是T25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我改为BCD格式,它就正确了,在范围内,什么数字都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个编号问题吗?我输入T0802也没错误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上可以输一个小数。

网友D:
最大T255你写T800肯定出错,设置值1字就可以了,不能是负数和带小数的。

网友C:
计数器计时器的设定值都是整数,小数不行

网友E:
欧姆龙的plc

网友F:
猜测屏与PLC数制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