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7):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连续N个寄存器的累加指令(欧姆龙CP1E),除了用循环来累加N数的累加,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一个一个加的不算)
U(n)=a0+a1+a2+……+an

楼主:
an值有可能变化,任何时刻变化,U(n)都同时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连续N个寄存器的累加指令(欧姆龙CP1E),除了用循环来累加N数的累加,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一个一个加的不算)
U(n)=a0+a1+a2+……+an

你如果要寻求更好的方法,那么首先需要使用更好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