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CPU224 PLC元件型号

楼主(2016-10-07):
请教西门子CPU224 电源板上面有个二极管印字上排是GU 下排C834 是什么型号的管子。有可替代的吗?

网友A:
电源板坏了,都很少修了,直接换块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ABB 364DS系列实现压力仪表“可靠性的”

网友B:
在变频器电源开关管上面那个二极管装上就可以了
【方案】
行业 | 智能网联汽车成为行业发展趋势,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产品已入局

网友B:
看下电路是不是这个位置的,装个就就可以了,记得那个好像是两个串起来的
【方案】
台达变频器在水厂恒压供水中的应用

网友C:
这个是 TVS贴片管 参数200V
【方案】
ABB i-bus® EIB/KNX智能建筑控制系统

网友D:
二、三楼似乎错误,四楼不错
【方案】
英威腾PLC在小木工雕刻机试验应用

网友E:
四楼正确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5000高压变频器在某生物质发电公司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