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系统溜车

楼主(2016-10-07):
变频器控制斗提机 ,在下降启动的同时,由于斗提机自身自重过大加之高度产的加速度,造成下坡时严重溜车。本斗提机没有抱闸,靠电机变频控制。 爬坡正常,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处理呢。

网友A:
使用-10~+10v控制

网友B:
启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即可!变频器下降一旦超速就会自动启动制动功能,此时需要保证刹车电阻功率足够

网友C:
没有抱闸怎么停车啊。

网友D:
为什么不加报闸啊?

网友E:
提升系统一定要加抱闸,靠变频器不可靠也不安全,机械抱闸好

网友F:
最好是要加抱闸

网友G:
加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抱闸。

网友H:
机械抱闸好 ,比变频制动要好。

网友I:
停车靠变速箱?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

网友J:
没有抱闸 断电的时候 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K:
第一,下降过程观察监控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已接近或超过保护线,

第二,那就观察输出电流,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

第三,只要电流没超过额定值,可以加大制动电流解决,也就是增加制动电阻的支路数,让制动状态有足够的吸收能力。

网友B:
实际上如果是以前那种90°蜗轮蜗杆减速机,只要动力不运转负载端是不会转动的!

网友L:
变频制动针对小负荷是可以的
大的还是加制动器
还有就是可否利用降低速度来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下降过程观察监控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已接近或超过保护线,

第二,那就观察输出电流,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

第三,只要电流没超过额定值,可以加大制动电流解决,也就是增加制动电阻的支路数,让制动状态有足够的吸收能力。
说的真好。。佩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下降过程观察监控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已接近或超过保护线,

第二,那就观察输出电流,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

第三,只要电流没超过额定值,可以加大制动电流解决,也就是增加制动电阻的支路数,让制动状态有足够的吸收能力。
说的真好。。佩服
也没说说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M:
 建议大功率的,最好是要加机械抱闸为好

网友K:
回复 楼主:
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了吗?嘻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
我说了不算  我只是一个执行者 不是决策者,

网友K:
回复 楼主:
很好呦,你能把问题提出来,自己琢磨和研究,这个很不错。做不了主没关系,但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就好。日积月累,就会很有专业上的长进和提高了。

楼主: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下降过程观察监控直流母线电压是多少?如果已接近或超过保护线,

第二,那就观察输出电流,是否达到了电机的额定值,

第三,只要电流没超过额定值,可以加大制动电流解决,也就是增加制动电阻的支路数,让制动状态有足够的吸收能力。
说的真好。。佩服
也没说说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用四相限变频器可不可以

网友O:
讲真的,你马达真的没接快速制动么?用变频器的RUN信号控制刹车,我觉得做矢量控制都应该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自己写个提案,既得钱了,还能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