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PLC通过两路脉冲控制两台伺服,使用DIVA、CW、CCW、LIN等指令时,因为这些指令本身没有引入两端的极限限位信号,只有通过自己编PLC程序实现到极限位置停车,但是这个限位要根据轴运行的方向来判断用左极限还是右极限来断开这些指令的使能端,感觉有点复杂了,大家是怎么做极限限位的?这是绝对位置系统,现在有个想法是用软限位来做,但是万一原点位置数据有错不就问题大了,设备直接撞车。

网友A:
1.有的PLC有专门的硬限位接口,把外部输入给到这个特殊软元件即可;
2.通过当前位置和设定的软限位位置对比,当超出改范围时控制伺服停止即可。

网友B:
伺服驱动器I/O中有限位信号连接点啊

网友C:
极限位是要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的相应功能输入点,以保证能及时的在极限位停止。

网友D:
看你的指令好像是三菱PLC,这个指令已经包含限位和原点,只是系统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超出限位的,所以只要把限位点放在DRVA指令的前面直接断开脉冲驱动信号就可以了,我一般都是用所有的限位触发一个M点置位,然后再切断DRVA指令,顺便把自动定位的程序段切断,禁止定位,然后报警提示必须要寻找原点之后才能继续工作

网友F:
防止设备直接撞车必须用机械的限位开关---曾经见过的教训。

网友G:
安装一个回参考点的限位开关,如怕限位失灵损坏设备,可在回参考点的限位开关后面,加一个该轴的这个方向的急停限位开关保护。同时您可以设你的软限位互不干涉。这种控制方式每回送电要回参考点建立坐标原点后才能工作。

网友H:
精密伺服你确定不要接外部的硬极限么。。。就目前来说关键时刻软件的可靠性还是不如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