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有一台5000G11变频嚣开机跳Er2,无法复位。请大侠告之一下故障在什么地方?

楼主:
有没有人呢?给我解答。说明书上说面板通讯故障

网友A:
先换面板试试,若故障依旧,则是主板问题,初始化试试,若故障依旧,重新烧录EEPOM试试,若故障依旧,只能换主板。   就以往经验,最终换主板的可能性高,修复的可能性小,主芯片故障无法更换。

楼主:
谢了。再试试

网友B:
检查复位电路和控制蕊片电源,处理过富士的通迅故障,这两个地方出故障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