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回原点1槽Y轴已经输出了,步进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08):
步进电机用的雷赛DM860,接线按脉冲接线图接的。Y轴输出红灯在闪烁。

网友A:
那就是接线不对了

网友B:
看驱动器说明书接线。频率和脉冲设大点看看。

网友C:
接错线了.

网友D:
步进电机的使能脚位加了工作信号没有

楼主:
各位,问题解决了,这每一个模块都要设置。设定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