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430变频器37kw上电运行正常,当频率达到18hz时21-22继电器不断吸和断开,查说明书,p0732=52.7,传动装置报警激活,现在无从下手,主板是好的。

网友A:
首先r0052.7是传动装置报警激活。仅仅是报警,所以,不是故障停机。对运行没有影响;

第二,将参数r0052监控(用BOP面板即可),看看是哪一位与52.7一起闪动,查参数表,即可知道。如果没有影响,就把P0732 = 0(屏蔽掉报警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那么简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呀,就这么简单。52.7与52.3不同点就是,前者是告警,或者是保护。所以,前者可以自己看着办,后者不能干预,断电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