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开关电源震荡芯片5脚和7脚的电压频繁跳,从10到15V电压来回跳,5脚和8脚5V没有,已经把驱动供电部分的管子都拿掉了,看来不是驱动引起的,各位大师,这该从何入手啊,弄不懂了,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A:
直接在5   7脚加电,看8脚有没有5V电压,没有就开关电源芯片坏,

网友B:
查下电源反馈电路,电容。

网友C:
咸老师著的《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中有图纸,艾默生早期产品为华为品牌。

网友D:
还是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小板是好的,上电57,58有5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熟悉这个,不知道哪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