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现在每秒温度跳动很大,想把5S内所有的温度加起来再求平均值传到上位机,不知道这么程序应该怎么写,请教各位老师,谢谢。我是1200的PLC。

网友A:
你还是次数求平均吧
定时器50ms,采集10次或20次,求平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50MS接通读取数据一次吗?用哪个定时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每秒温度跳动很大,想把5S内所有的温度加起来再求平均值传到上位机,不知道这么程序应该怎么写,请教各位老师,谢谢。我是1200的PLC。

西门子官网可以下载扩展库并调用其中的LGF_FLOATINGAverage,如果将Mode设置为2的话,你将可以循环读取输入值并得到浮点数的100次平均值,如果MODE为1的话(默认),你将可以通过在trigger上连接定时器的输出Q,来获得你想得到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做了一个1S的脉冲,然后每秒累加,加到若干秒再除,貌似这个块简单多了。

网友C:
把模块的平均值次数设置到你的要求,5秒钟应该可以

网友D:
应该是找温度跳动大的原因吧否则计算出的是波峰波谷的平均值也不是很靠谱吧

网友E:
直接调用滤波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F:
使用滤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