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国产PLC有带3路高速计数器的,类似0806这种少口位,高性价比的吗?

楼主:
要接3路AB相的编码器,频率5K就够了

网友A:
松下的有可以的,别的没注意到

网友B:
永宏 FATEK FBS 系列

网友C:
汇川的H1U-0806的就可以!仿三菱的,可以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D:
信捷的XC2、XC3、XC5都是3通道   总点数也是14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信捷的XC2没有吧,XC3也是24点以上有3路AB相高速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汇川的价格是不是较高啊,比信捷,永宏这些

网友E:
永宏的B1系列

网友F:
欧姆龙cp1h系列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说得这两种我没用过 不知道价格

网友G:
信捷、台达我是用过3路高速计数,据资料说海为也可以带3路;这个都是国产!!
建议那些随便回帖的大师大婶:人家说的是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