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情况是这样,我断开电气柜侧面的总电源,再合上,PLC没有任何反应,电源灯,信号灯一个不亮。电气柜其他元器件正常。断开,再闭合。如此往复n次,PLC突然就亮了,正常的亮。

网友A:
plc没烧了就是万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B:
什么品牌型号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

网友C:
检查一下接线是不是松动了,偶尔震动导致接触然后上电了。

网友D:
看看PLC是否给外部供24V电 有的话拆除看看

网友E:
估计是PLC供电回路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给外部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下次停机我旋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可能机器会在运转的情况下突然掉电吗

网友F:
线路接触不良
这样操作不专业,送电时没信号要测下PLC电源是不有电压,再确定下一步检修思路

网友G:
单独给PLC 上个电源测试一下是不是PLC 问题 不是的话就是线路有松动吧

网友H:
几次开关后是正常了还是只是亮灯了?
如果正常了说明是接触有问题!
重点检查电源线路!

网友I:
外部电源接线没问题的话就是PLC内部电源电路有问题

网友J:
如果输入电源是24VDC,可能外部电源有故障。

网友K:
检查电源线路,如果是二十四伏电源,换个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几次开关后是正常了,机器正常运转。

网友L:
可检查供电线路,先在断电情况下检查。

网友M:
PLC内部整流变压电源故障的机率很大

网友N:
不亮的时候测下供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外部供电没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内部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O:
检查开关可有问题,可能是前几次开关没接触上。正常时开关才接触正常。

网友P:
PLC内部整流变压电源故障,检查下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Q:
电源线松了,没找见还会出现的

网友R:
在不亮的情况下就可以测量电源电压了,这样就可以检测了

网友S:
电源问题,没接通。

网友T:
我碰到过也是三菱PLC电源板有问题,run不亮,拆出来发现一个电容脚虚焊了!

网友U:
我也遇到过,个人认为这是PLC死机啦。不用断电,只须将PLC的“RUN-STOP”拨码开关由RUN拨到STOP再拨到RUN就可以啦,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V:
PLC内部开关电源输出端有短路,PLC自保护了?

网友R:
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就要挨个的检测了,这样便于判断

网友W:
电源灯都不亮,很好找的故障,搞不定就请人
楼主的处理办法,想起了nn年前,话匣子不响了,拍拍;电视图像不好了,拍拍

网友X:
检查PLC电源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Y:
看看是不是接线虚,或者控制空开缺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