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请问台达vfd-f变频器du1位置芯片是什么?
在网上看到的图纸都是tl431,那个位置一般开关电源也是tl431,但为什么标的是4A,我找了下查件的书,4A没有代表431的啊,请问把它换成431可以吗

网友A:
  至少上个图吧,大师级的都不怎么记编号的,我等你不上图片也理解哦

网友A:
还有就是你查一下7脚电路就知道啊

网友B:
431,确定。换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电源2个开关管,还有3脚采样电阻,7脚稳压管,变压器都坏了,板子炸裂,我把其他的器件都找到相同的换上,7脚电压抖,周边电路的电阻测都正常,这个DU1一般都是431,但标的印子是4A,查了一下没有代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找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C:
dd55 dd20     有哪位大神 知道是什么具体型号吗? 那俩玻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55我换的20v稳压管,20换的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