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1.如何通过一个光电开关的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间隔来测量长度?

网友A:
记下上升沿与下降沿之间的时间,皮带或其他传动机构的速度,有时间有速度这不就算出来了。

网友B:
光电开关通断信号的测距系统,必须依靠时间×速度,来获得总距离,并且要求速度恒定。
实际上,这种测距系统误差非常大,还不如使用光电开关制作检测旋转圈数的测距传感器系统,通过获得单圈行走距离,乘以单位时间内的旋转圈数,就能比较精确的获得距离数据。

很多设备都是使用这样的测量方案执行距离计量的,比如自行车的码表和汽车的里程计。

网友B:
补充一点,上述转速测距方案,必须提前获得轮胎的半径或者直径数据,才能准确的计量。
还有,如果对于行走距离精度要求比较高,转速又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将轮胎的圆形切割成为多等分的弧形,比如4等分,转一圈光电开关就要检测4个信号。

网友C:
感觉这样误差会比较大。
运动会上测距是什么原理。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这么用!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吧?
可以考虑首尾时间
再找个运行速度进行计算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上述转速测距方案,必须提前获得轮胎的半径或者直径数据,才能准确的计量。
还有,如果对于行走距离精度要求比较高,转速又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将轮胎的圆形切割成为多等分的弧形,比如4等分,转一圈光电开关就要检测4个信号。
如果再通过减速齿轮取得光电开关信号,精度又会增加几倍。

网友G:
光电最好用光纤的,否则普通的红外光电多遮挡与少遮挡些都会有信号输出。测距误差会很大。

网友H:
装个编码器吧;

网友I:
是说只使用一个光电开关吗?

网友J:
其实编码器可以做到误差很小。

网友K:
光电的话,你要考虑它的响应时间,抗干扰能力,还有各种高速情况下会出现的情况,就好比我们之前用光电配合太阳轮做的类似编码器的装置,马达速度就不能高于55HZ,速度过快就会各种丢值。而且本身价格算下来都比编码器贵。个人建议要么上编码器,小型的增量式也不贵。要么考虑用光纤传感。

网友L:
编码器 简单快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