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想问一下各路前辈,这两个软件算出的结果怎么不一样?我在学习自由口通信,编好crc校验的程式,想验证我的做的对不对的时候,用了第一个软件算,根我的编的算出来的不 一样,头痛了好几天,看来看出我编的也没有错,后来用第二个一算就一样了,不知能给我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真不好意思,不太会发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各路前辈,这两个软件算出的结果怎么不一样?我在学习自由口通信,编好crc校验的程式,想验证我的做的对不对的时候,用了第一个软件算,根我的编的算出来的不 一样,头痛了好几天,看来看出我编的也没有错,后来用第二个一算就一样了,不知能给我指点一下吗!非常感谢!

CRC校验中有好多规格,例如CRC16,CRC8………………等,所以你需要:
1、确认你使用的校验软件校验的CRC规格相同。
2、确认你使用的校验软件对校验结果的高低字节处理方式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软件选 的是 CRC-16 IBM     x16+x15+x2+1  多项式 8005 ,我在编程的多项式是16#A001 ,16#A001不就是8005的高低位调换得来的嘛, 所以我想应譔是一样的,用计算器一算就不一样了,后来计算器所有16位多项式都试了还是没有一个根我算的一样!不知是不是计算器要输入完正的一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软件选 的是 CRC-16 IBM     x16+x15+x2+1  多项式 8005 ,我在编程的多项式是16#A001 ,16#A001不就是8005的高低位调换得来的嘛, 所以我想应譔是一样的,用计算器一算就不一样了,后来计算器所有16位多项式都试了还是没有一个根我算的一样!不知是不是计算器要输入完正的一个数据!

冒风险下载计算器,然后发现计算结果完全正确,你需要学习该CRC计算器的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前辈!正在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