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语句看不懂

楼主(2016-10-08):
这个语句看不懂,这样写不是永远不会执行FC11吗?刚学PLC,麻烦各位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哈哈!人才!哪里的资料啊
【方案】
英威腾DA200高性能交流伺服系统在全自动锂电池制片机上的应用

网友B:
是的,调试程序留下来的,没删掉罢了
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智慧才能改变命运。
绝不为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
学无止境
soga
【方案】
技术话题 | 图尔克面向生产和物流领域的RFID解决方案

网友C:
如2楼所说,或备用等。
【方案】
FA技术 | 功能升级!来了解新一代变频器FR-A800

网友D:
这应当是类似主控指令。
诚
【方案】
互联网+医疗 | 华北工控打造医疗影像云平台专用嵌入式计算机

网友E:
这条不会被执行,都是做好的功能,有些定制的设备用不上罢了
【方案】
菱机妙用 | 看过这篇, 你的PLC技能又升级啦

网友F:
把这个程序屏蔽看看设备正常不,可能是程序员做的烟雾弹
【方案】
台达HVAC解决方案在某药厂空调自控项目中的应用

网友G:
这个就是不调用FC11,蛮正常的!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码”上有惊喜——多协议以太网I/O解决方案

网友H:
这个,其实估计是调试的时候留下的产物,就像我很多临时的程序都会在正式开机的之前直接给它们的左边串一个常闭的always_ON。。。然后就懒得删了。
【方案】
食品生产存储的识别

网友I:
楼主理解正确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Another complicated. Another mystery.
【方案】
高速热成像在自动化领域的应用

网友J:
这个程序意思是子程序调用。调用功能块FC 但是用程序上看这个程序永远不可能被执行。

网友K:
这种是不用的语句

网友L:
这个一般都是测试加了程序,后来在线处理的

网友M:
有时测试不想调用,这样做很正常

网友N:
两个一样的能写出来?
没试过!

网友O:
程序调试到最后忘记删的很正常,我也会这么做

网友P:
调试的时候用的,或者是其他项目上需要这个程序段,到这个项目程序直接拷贝过来了,但是不需要这个程序段,直接用这种方法,为了保持原设计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