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8):
推行企业资源计划 (ERP)与PLc通讯

网友A:
用安装有组态软件的工业级计算机与三菱PLC控制器连接,然后组态软件再经过软件商的二次开发,与ERP系统相通讯,传输数据。

网友B:
这个建议用一套PLC系统或者上位机跟所有PLC通讯,然后ERP去访问该系统

网友C:
PLC有相关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第一次应用,请问用什么相关的程序软件,拜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应用,请问用什么相关的程序软件,拜托!!
购买和使用正版的组态王软件,或者正版的力控软件,或者正版的紫金桥软件,来制作电气控制系统。

网友D:
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开发软件

网友E:
连ERP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连ERP有什么好处
ERP系统实质上是办公室的生产管理中心(PMC),使用计算机软件制作的生产资料(原材料)库存和产品订单进度报表的统计和监测的手段,这个报表主要是给老板级别的管理层查看的。

ERP系统通过人工制作的报表的作用显而易见,就是能够监控到工厂是否赚钱的具体情况。
如果将这个监控是否赚钱的系统和PLC系统连接起来,那么,其作用就在于,报表不再使用人工制作,而是用真实的PLC数据证实了工厂是否真的在生产产品并赚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应用,请问用什么相关的程序软件,拜托!!
不懂你们公司的ERP软件的供应商是什么厂家呢?肯定要ERP厂家和组态软件厂家协同进行处理的。

比如要求ERP厂家提供PLC的数据的软件接收和处理端口,一般需要在软件的源代码里面编辑修改,然后也需要组态软件设置相应的数据传输给ERP系统的通道。

网友F:
我公司就有ERP系统,有部分的PLC仪表都有连进去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组态软件,当然有能力自己写程序也可以,毕竟组态软件也就是软件来的。

大概的做法是,在组态软件里定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与PLC里面的寄存器关联起来,同时要公司的IT部给你一个数据库表格,然后把这个变量写入数据库表格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后面就是IT部去这个数据库拿数据。我用的是九思易组态,其他的应该也是大同小异。这里面稍微麻烦的就是数据库部分,写数据进去时要写一点点C#语言,其他的跟玩触摸屏差不多。

网友A:
基本的思路就是:用电脑安装组态软件,组态软件去采集PLC的数据,然后组态软件通过互联网访问ERP系统的中央服务器,并上传数据到ERP系统的数据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