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又是什么报警

楼主(2016-10-09):
这台设备总报警,还不一样,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伺服手册找找报警代码

网友B:
看手册报警代码

网友C: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的

网友D:
系统警报伺服单元发生系统错误

网友E:
关机,开机再试试。

网友F:
伺服驱动器本身的问题吧!误报

网友G:
频繁出现这个,要么接插件接触不良,要么就是元件性能劣化接近挂了

网友H:
小日本的,安川。

网友I:
楼主手头没有使用手册吗?

网友J:
这个驱动器应该有10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时黑屏,有时正常,有时闪屏,动了几下插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床子九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真没有

网友I:
在网上找不到吗?我手头没有这个

网友K:
建议楼主清理除尘一次看看怎么样?

网友L:
问小鬼子去。

网友M:
安川伺服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N:
看伺服手册,
内部故障可能性有点麻烦。

网友O:
xiaog小鬼子的东西是质量不错,什么时候国产的也有这么好的品牌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之前报警af6

网友P:
没有手册可不好判断

网友Q:
请问一下,接脉冲信号的电缆线叫什么线,我这边也要接伺服控制器,线没配,不知道用什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