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这几种都是同理的,比较少见。有条件的帮我量下9,10脚是否相连,注意一定要在电路板上量,拆下的没有意义。因为有人跟我说他的板上9/10相通的,但是IC资料显示不应该相连,手头没有这样的板无法证实,谢谢

网友A:
这是A330J的常见用法,9脚和10脚是短接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这只是测试某个引脚功能的电路,非常规用法

网友B:
见识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宝贝!以前的都是四角的

网友C:
9,10短接的,安华高的这种类型的光耦见到的都是短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资料上说10脚低于12V时IC关闭并报警输出,应用中又将其置零仍正常,如何理解呢?我在测试中置零实际也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D:
10脚功能主要用于监视栅极工作电压,用与不用得看电路设计,PDF有详细介绍,其范围值如下:

楼主:
对了。可是我在0-VCC之间试都未见保护,所以纳闷,这样怎么保护?不知是自已理解错了还是IC有问题

网友D:
上图这是单电源驱动,超出范围保护,即10脚检测到栅极大于VCC2或低于-0.5V的电压时保护

楼主:
回复 楼主:
超出范围保护?怎么理解,确切地说怎么接它就实施保护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编辑过,你回答太快了,你可尝试单独给G极一个大于VCC2或-0.5V以下的电压试试

楼主:
刚才用干电池引入-1.5V,不会报警的。如果这个用来检测电源范围外的电压,好像没有意义了。

网友D:
箝位阈值电压测试电路,详细还是建议细看PDF

网友E(2017-05-02):
VCC2的电压不正常时10由高电平变低电平

网友F(2019-10-28):
我在线路板上量a331j电不通的

网友G(2021-01-30):
艾默生驱动上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