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图片是台达的变频器,为什么保险电流比输入电流大很多,二点几的系数了,需要这么大吗?
另外大家选择空开的时候一般是如何选型的算出额定电流,一般乘与多少的系数?

网友A:
保险通常会是短路保护,其规格会适当选大一点。

网友B:
变频器前端的保险并非用于过载,无论负载有多重,即使电机堵转,保险也不会动作。
只有当电路出现短路,保险才会动作。
因此,保险规格选用了比较大。

网友C:
一般都是两倍的电流选熔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伺服的怎么选择这么小的保险?

网友D:
熔断器2倍没有问题!
这个算是二级保护吧!
过电流在设置里面有设定的!

网友E:
空开选额定电流的1.5至2倍吧

网友F:
加空开省事,比实际使用电流大即可。

网友G:
台达的变频器,输入是三相交流的每项电流。保险电流是母线电流,总的电流肯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