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我用USB线连接欧姆龙各款PLC在线编程时,经常突然就断开了,用拔下再连接才行,用老电脑RS232口连接就不会。大家有没用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换个线吧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USB线质量不好

网友C:
就下个程序一分钟内的事,掉线就不应当了;
如果是长时间在线监控的,USB稳定性的确没有RS232的好;

楼主:
我在京东上买了好几种线,多不行,有人是接地线问题,可是笔记本电脑也没办法和机器共地啊

楼主:
好的时间,连半小时也不断,不行的时候一分钟就的断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京东上买了好几种线,多不行,有人是接地线问题,可是笔记本电脑也没办法和机器共地啊
USB通讯端口的特性,决定了它本身并不合适长时间的数据传输,因为只有两根数据线进行数据传输,还要通过驱动程序进行数据转换才能被机器设备识别。

所以说,常用的外部扩展的USB设备,一般都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因为USB通讯端口的开发者在研发它的时候,并没有严格规定USB端口必须传输什么样的数据格式,而是可以让各自的硬件厂家通过驱动程序转换成可以传输自己设定的数据格式。

就因为USB端口的数据传输必须经过驱动程序的转换,所以它的稳定性大打折扣。

网友E:
换线,表示基恩士激光的USB线比较好用,,

网友F:
普通的usb线,很少遇到问题的

网友G:
你那线肯定在某宝买的

网友H:
曾经论坛常常遇到过这种问题,结果是笔记本的USB供电不足。

网友I:
我一直用USB A和USB B线在通讯没遇到这问题,你把PLC的地线接上试试。

网友J:
应是USB线的问题,我也遇到一分钟断几次都有,换线就好了

网友K:
我用三菱原装USB线连接FX3GA也会遇到该问题,一般都是突发性电感负载或者大电流导致连接断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换线,表示基恩士激光的USB线比较好用,,
欧姆龙,尤其是CP1E、CP1L这些,出现数据线问题较多,应该在其内部的USB芯片抗干扰性问题所致而不是数据线本身能够解决,这个我遇到不少!

楼主:
这问题严重的时候,电脑直接蓝屏,伤硬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像就这是这2型号最严重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像就这是这2型号最严重
这个因为成本问题,刚好CP1E、CP1L这些属于最廉价的PLC,不过总比西门子200系列经常性烧毁编程口、输出点经常性短路来的好,西门子200、1200、200SMART都是输出点经常性短路的

网友L:
线的问题比较多---图便宜了
电源问题----直流plc用的开关电源品质太低--还是便宜闹的
环境干扰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