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型号 封装

楼主(2016-10-09):
如图,芯片丝印 AOC J.AE 芯片外围很简单。
功能是,很简单的外围,能产生高于电源电压的驱动电压,去开通MOSFET_N管
这个封装名称也不知道,跟QFN很像,但是QFN是无突出引脚的,这个封装是稍稍有突出的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芯片相当的像,芯片内置电荷泵升压的,待我晚上仔细比对一番,先谢了

网友B:
有很多时候,百度上搜不到的贴片丝印,却可能在淘宝上收到。。。。。淘宝搜“贴片AOC”
1、
https://s.taobao.com/search?q=
贴片IC+AOC&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a21bo.50862.201856-taobao-item.1&ie=utf8&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61009
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9.t7GMaL&id=533261194082&ns=1&abbucket=8#detail
不知道有无参考价值?

楼主:
多谢二位的热心回答,1楼是大师,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