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用过这种表

楼主(2016-10-09):
这是一种可以设置的电流表,它可以设置电流上限值,但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响应时间,原厂的设置太灵敏了,稍微一过就跳闸了,里面还有热保护都没有用处。我想能不能把响应时间加长一点,因为设备过电流时间短也就1-2秒。有哪位用过的师傅给知个招,谢谢了。

网友A:
冷水机用的

网友B:
你在仪表输出信号加延时处理即可

网友C:
按你的要求重新选个表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表有报警回差你在好好找找

网友D:
我们用的是Eocr
功能多,好用!

网友E:
这个没有说明书也不好设置吧

网友F:
上面有接线图吧

网友G:
根据输入输出参数就可以选表了,现在智能仪表很多根据需要修改参数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在仪表输出信号加延时处理即可

网友I:
找说明书按说明书来设

网友B:
实际上,如果仪表做不到可以借助外部装置或者程序来完成,不要脑袋僵化

网友J:
里面也有热保护的话,短接掉这个回路也可以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在仪表输出信号加延时处理即可

我很赞同这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在仪表输出信号加延时处理即可
我很赞同这个方法
硬件电路用时间继电器,至于PLC更简单:程序内部延时一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