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一)水泵不能启动
一种情况是合闸后,电动机不转并无任何声响。这说明电路不通,这时应检查电源电路是否断路,保险是否熔断,若无异常有可能是电机定子绕组烧坏,应拆下更换重新换线。另一种情况是合闸后电动机不转并伴有“嗡嗡”声。这种情况下应立即停机检查。其原因有1.电源线或定子绕组有一相不通,形成却相运行。2.电压太低。其原因有可能是电源电压偏低,电缆过长而截面偏小,变压器容量偏小,应逐一排查。3.泵体内有异物,轴承损坏卡死,发生“包轴”、“咬死”等现象,这时应提出水泵检查清理。 (二)水泵启动后不出水、很少或间接出水
其故障原因有:1.过流部分如滤水网,输水管,导流壳等部件严重堵塞或输水管破裂。这时常会出现电流表读数增大且指针摆动剧烈。应立即停机检查清理。2.电机运转正常但出水量少。其原因有水泵配置不合理,实际扬程与水泵额定扬程相比超出太多,需更换更高扬程水泵。也有可能是水泵反转,只需将引出线任意两相对调即可。如是密封环或叶轮过度磨损,应及时拆下更换。3.电机运转正常但不出水,其主要原因是在抽水过程中动水位下降过多,可将输水管的阀们调小或将水泵放至动水面以下半米。
(三)机组转动剧烈振动噪音大
其原因有:1.水泵的导轴承磨损,轴在轴承内摆动,或因轴弯曲引起偏磨,此时电流表度数增大,指针摆动剧烈,机组振动,应立即停机更换导轴承或校直转轴。2.叶轮紧固螺栓松动,叶轮与导流壳碰撞摩擦,引起泵体振动,应吊出水泵,紧固螺栓。3.推力轴承磨损,使叶轮前挡板与导流管发生摩擦,电流表指针摆动剧烈。有明显摩擦声,应立即更换止推轴承,叶轮磨损严重时也应更换叶轮。4.电动机转子与泵转动部分本身的平衡不合格,转动时引起机组振动。应取出电动机转子与水泵叶轮进行动、静平衡试验,使其达到平衡状态。

网友A(2017-08-05):
正想找相关资料,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