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接

楼主(2016-10-09):
(无正文)

网友A:
没说明书就试

网友B:
1、看说明书接线;
2、加入一个可调节压力,拨动设定指针测量线之间逻辑关系再根据需要接线;

网友C:
就两颗线接完就可以了,没什么啊

网友D:
看你是要上限报警,还是下限,我记得下限是黄色和绿色。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E:
购买随机应该有一本说明书的
上面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F:
电接点压力表接线:

网友G:
看图接线!

网友H:
就是2组触点,一个低压触发一个高压触发

楼主:
谢谢大家在繁忙之中的回答

网友I:
就电接点压力表,按触电上线的颜色就能接了

网友J:
通过表盘能看出来,三根线,一根公共线,一个高压、一个低压。慢慢试也能试出来

网友K:
黄色线为公共线
红色上限
绿色下限

网友L:
这个指针就相当于触点了吧!

网友M:
不是有手册么,就是高低压的触发开关

网友N:
这么多回答,有没有满意的答案呢?

网友O:
电接点压力表吗,上下限的。有一个是公用端

网友C:
怎么样?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P:
很简单,要么看说明书,姚波把玻璃盖拆下来,自己把指针拨到绿色,红色位置处,测量三根线的通断情况就知道了啊

网友Q:
第一次看到这种表。

网友R:
最好按说明书接线。

网友S:
我从不看说明书,你从表的侧面就可以看出三个电极的线色,然后对就着接就行了

网友T:
这个可以不用看说明书,
楼主从侧面就能看出触点的闭合情况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前几天刚看了一个水压罐的压力开关,跟这差不多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U:
这不是电接点压力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