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今天架电缆。2根120一根150。各做一项。现在有一个630A断路器。3个400断路器。。
把线接在630的不好接。630一项就要接3根120接不下。我们现在想接3个400a。弊端是。要送3个空开。
每送一个其他2个下火就有电。好处是好接,有1200a电流。机器满电流大概是700A.该怎么办?

网友A:
机器满载电流700A你这个线怎么玩?
你这样不可以!

网友B:
三个断路器并联容易留下安全隐患

网友C:
700A的电流150的电缆不够用吧。

网友D:
线小了,开关也小了

楼主:
2楼明白了,你们没明白。总共3根电缆2根3*120+1...一根3*150+1

网友E:
铺设的电力线路,是2×120+1×150=390,也就是三相的供电线路的规格是:3×390,对吧。
390的铜芯线,带700A的电流,是足够的。

问题是630A的空气开关,不好接驳2根120+1根150的电缆线接线端子对吧。然后你们就想到了用3个400A的空气开关分开连接,出线端口并联的方式对吧。

可以的,但是这样做不符合规范,要制作提示并粘贴在显著的位置:要合闸,必须三个一起按顺序全部合闸,严禁只合闸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

楼主:
现在想接3个400A断路器,问大家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铺设的电力线路,是2×120+1×150=390,也就是三相的供电线路的规格是:3×390,对吧。
390的铜芯线,带700A的电流,是足够的。

问题是630A的空气开关,不好接驳2根120+1根150的电缆线接线端子对吧。然后你们就想到了用3个400A的空气开关分开连接,出线端口并联的方式对吧。

可以的,但是这样做不符合规范,要制作提示并粘贴在显著的位置:要合闸,必须三个一起按顺序全部合闸,严禁只合闸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
完全正确。。我就是问这样好不。?

网友E: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选型空气开关的,700A的电流,完全可以购买规格是800A左右的单个大型自动合闸空气开关。

网友E:
还有个问题,就是过流跳闸或者短路跳闸再或者接地跳闸的问题,三个一起同时跳闸进行保护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如果故障非常稳定,跳闸的情况应该是三个按随机的顺序轮流进行跳闸保护。

问题来了,等三个空气开关跳闸完成,比单个空气开关跳闸进行保护,需要的跳闸保护时间巨长,危险呀。

网友F:
不行,不符合规范的。

网友G:
按3X120=360mm2,线是够用了,每相接三根线用铜排引出再接吧!

网友H:
不能算390,并联只能以最小线径算,只有360.

网友I:
这么大电流按你说的接肯定不好,出事故的后果不可想,换个大的开关确实要不少银俩,但安全为上!接线最好按#12楼说的接线!

网友J:
这么干肯定是不合规程的,太危险了!

网友K:
不能用3个400A的空气开关分开连接.

网友L:
感觉很不安全,万一有一个跳了,岂不缺相了。还是换大空开吧

楼主:
等于说送一个空开有3相电。400A。送2个800a.3个1200A.弊端是送一个其余2个下端都有电。送闸要送3个,关也是。。630a下端用铜牌引出接??电流高峰有700.630容易怀。

楼主:
总共3根电缆线。一端接1000A刀行隔离器。也就是刀闸开关。另一端接3个400断路器。在刀闸开关处每根线做一项。在断路器处每根线接3个断路器同一相。每根线内部都是同一相。是这么计划的。

网友M:
初也以为是一个开关控制一相,后看是并联使用;三个开关并联使用,存在以上回复中存在的问题。
或者,可照12楼说法,用铜排引出再接。

网友N:
要么负荷分路,否则只能一个大断路器!!

网友N:
多个断路器并联使用我看过起火的案例,拒绝并联应用:除非实在没有办法才并联

网友O:
什么有点复杂,3根不一样的电缆。

网友P:
负荷不能分开控制吗?并联不太安全.

网友Q:
要么把负荷分开,要么更换大点断路器,这样并联很不安全,原因楼上的各位已经分析的很全面了

网友R:
用母排就很容易啊

楼主:
大家意思是 用630 下端用铜牌引出接??好的。我跟领导汇报。。

网友S:
跟据您的描述 630A开关应该是总开 3个400A是分开关【【一般问题提出的目的 基本都是在现有基础上不做太大改动如何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不计后果去想其它的办法有多好,要想不考虑工时.和投资解决的方法太多了并不用大家去说避免误导。】】进线电缆平方累加距离200米内已足够,总开630A也可以,满载电流700A没问题,满载机率不会太高,假如感性负载比例大时建议在末端做补偿,进线必需接在总开上,别无选择。我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基本都是在开关上口做一汇流排过度很简单容易。

楼主:
我去拍图给大家看吧。。说好像说不清。。还有画图不会。要不然划给大家看。。

网友T:
这样太危险!

网友U:
为什么不能每个开关接一颗线呢?并联使用开关很危险的,并且隐患大

网友U:
楼主把负载分散了就可以单独接开关啊。

网友U:
不建议也不支持并联使用开关!出了事你就傻了,谁指挥谁负责

网友U:
电缆可以并联使用,开关不可以!

楼主:
文件太大,回去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把负载分散了就可以单独接开关啊。
要是3根线接3个电柜就好了。但是末端就是一个1000a的电柜。

网友E:
用三个空气开关并联汇聚供电,使用没有问题,空开的保护上却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无法保证电流能够平均分配。
2、因为第一点,无法保证保护功能发挥作用。

用630A规格带约700A的负载,也是错误选型与安装,应该按照负载电流的1.2~1.5倍去选型供电通断与保护的元器件。
在电力供电系统中,电力输送配件,只有规格往大来选,没有规格往小去选的说法,并且也严禁这样选型。

楼主: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630改成800的万能断路器。线也能接下。送电也安全。直接按钮送。于额也够。只不过都怕麻烦。。

网友S:
这是个HD13BX/3-1000A刀开关双孔好像能接3根电缆,

楼主:
第一2 图是车间电柜。后面是电房电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