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RS485接口设备MODBUS ASCⅡ 模式 通信连接出现问题

楼主(2016-10-09):
本人组态王不太熟悉,再做一个探测器监测的程序,探测器RS485接口,工作于MODBUS  ASCⅡ 模式,
厂家给的说明书部分“串口设置为19200,1位起始位,8位ASCII码,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探测器地址默认都是01。”

然后我的设置 “莫迪康-MODBUS  ASCⅡ--COM   设备地址 01  通信端口COM7”不愿看文字的可以看上图

基本如图片所示,但是切换到VIEW运行  就没通信成功过
运行提醒设备初始化成功,然后失联了设备  再然后设备通讯失败

硬件连接的没有问题,我在电脑上用厂家提供的测试软件都能正常接收数据,但是组态王就是不能正常通讯。
由于新注册的账号,好像没有积分可以悬赏,求大神慷慨解答   先谢谢了

楼主:
我擦  我的图呢

网友A:
既然是485,按我的办法,插入一个监测modbus设备。
监测组态王发送,监测探测器响应。把报文发上来。
另外,把你的接线发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多谢提出指导意见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上信号线接线图   我已根据实际连接全部画出来了如下

网友B:
先监控一下组态王发出的报文是否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测试软件可以接收  组态王不行
昨天下午开会去了  没能及时回复
我问了一下我们这边的  因为我们不是专门搞工控的所以您前面提到的插入  MODBUS设备 应该暂时没有  不知道我理解对您的意思没有?
组态王发送出报文我不会  今天研究一下   另外我打算在研究一下MODBUS 通信协议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
再次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说明一下   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个人(现在已经走了)  他做的工程可以通信  但是是链接PLC的设备,通信连接设定和这个不一样, 具体的通信协议什么的 我还没注意看
这个信息不知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