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车间行车坏了,可以听出是电机缺相,用液压车爬到行车上,电笔量了下接触器上端进线都有电,下端输出也有电,还以为是接触器到电机端这边线断了,降下液压车,断电去拿万用表,拆了电机接线端这边进行测量,没断。后来想想是电压没测量,又爬下来送电,测量下期中一项电压只有100V左右,后查了下有段电线中部有碳化现象。哎,维修前先检验下电压也不至于爬上爬下好几次了。

网友A:
爬爬更健康

网友B:
有时不在状态都会做好多无用功的!

网友C:
呵呵呵,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D:
天车最常见的就是供电的滑轨问题,最容易出现间隔性的在接头处缺相

网友E:
来瓶脉动,状态马上回来。

网友F:
这种故障可能不是很常见,分析检查很重要。

网友G:
活该你爬上爬下的。

试电笔测缺相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有哪一个人能够通过试电笔的亮度准确判断电压是否有缺相呢?

当年我出题考我的那些手下,就是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他们用试电笔查故障,个个都傻了,处处都有电。

曾经有一位自称一支试电笔排除设备故障,打遍天下从无失手的老师傅,在排除一台15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时,就当场在我的面前丢尽了脸,差点下不了台,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

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手下说,你们搞检修排除故障,必须带万能表。

网友H:
检修电气故障,必须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哦...试电笔不行哦....

网友I:
我有时也是丢三落四的

网友J:
电笔本来就是验电工具,拿来做电源缺相检测工具,也太抬举它了。

网友K:
没事下次就不会再来回爬了,这次就当吃饱了做运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活该你爬上爬下的。

试电笔测缺相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有哪一个人能够通过试电笔的亮度准确判断电压是否有缺相呢?

当年我出题考我的那些手下,就是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他们用试电笔查故障,个个都傻了,处处都有电。

曾经有一位自称一支试电笔排除设备故障,打遍天下从无失手的老师傅,在排除一台15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时,就当场在我的面前丢尽了脸,差点下不了台,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

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手下说,你们搞检修排除故障,必须带万能表。
遇到不会用老式万用表的咋办?今天一个修空调的师傅在群里问万用表怎么用。几个人讲了半天,我给他讲了讲。差点把自己给整糊涂了,mf370表。

网友M:
电笔在单相电路中用用,在三相电路先用的是万用表,像你所说的故障情况,第一步量接触器上端三相电压是否正常,第二步量接触器下端电机三相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N:
学电气,就是经验最值钱了,可是老师傅现在……却没人要!

网友O:
多爬几次锻炼锻炼

网友P:
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如果是三相供电.那就惨了.烧电器.

网友Q:
一次把工具拿到位,这种活是两个人干的,不是一个人干的

网友R:
经验就走了弯路才出现的经验!

网友S:
引用 网友G:
活该你爬上爬下的。

试电笔测缺相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有哪一个人能够通过试电笔的亮度准确判断电压是否有缺相呢?

当年我出题考我的那些手下,就是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他们用试电笔查故障,个个都傻了,处处都有电。

曾经有一位自称一支试电笔排除设备故障,打遍天下从无失手的老师傅,在排除一台15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时,就当场在我的面前丢尽了脸,差点下不了台,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

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手下说,你们搞检修排除故障,必须带万能表。
凡事不能太绝对,你太自以为事了。。

网友T:
有些故障是出其不意啊!
就当锻炼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活该你爬上爬下的。

试电笔测缺相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有哪一个人能够通过试电笔的亮度准确判断电压是否有缺相呢?

当年我出题考我的那些手下,就是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他们用试电笔查故障,个个都傻了,处处都有电。

曾经有一位自称一支试电笔排除设备故障,打遍天下从无失手的老师傅,在排除一台15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时,就当场在我的面前丢尽了脸,差点下不了台,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

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手下说,你们搞检修排除故障,必须带万能表。
【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用万用表也量不出来的,电工师傅一般是试灯来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V:
拿一支电笔就能排除故障,何必需要积累那么多经验干什么

网友W:
测电笔不准,我一般不用,都是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X:
引用 网友P:
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如果是三相供电.那就惨了.烧电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Y:
我也比较习惯用万用表

网友Z:
我也是觉得万用表可靠些!

网友AA:
多爬几次还不算是大的失误。

网友AB:
电笔一般就是测有电就行了,电压在50v 以上都能亮,不能作为缺相的检验工具,必须用万用表。

网友P:
电笔有电笔的用处.万用表有万用表的用处.不可否定.

网友AC:
多爬几次对身体健康有利:现在懒惰太多大多数都是不运动滴

网友AD:
我怕到行车上面去维修,太危险啦。

网友AE:
经验积累

网友AF:
万能的万用表~~~~

网友AG:
万能表太万能了。

网友AH:
下次就记住了

网友AI:
断总零线,胆子真大,我现在一般用数字测电笔,基本能量个大概。

楼主:
当时也是推液压车推傻了,平时维修都会先量电压,刚好当时电笔在身上,表没带就爬上去了

网友AJ:
一般现场必备电笔,万用表,摇表.

网友AK:
我以前也这么做过,查了半天原来电是从电机返回来的,不用万用表还真查不出来

网友AL:
吃一堑,长一智。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AM:
检查按经验,还是按逻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顺利点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活该你爬上爬下的。

试电笔测缺相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有哪一个人能够通过试电笔的亮度准确判断电压是否有缺相呢?

当年我出题考我的那些手下,就是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他们用试电笔查故障,个个都傻了,处处都有电。

曾经有一位自称一支试电笔排除设备故障,打遍天下从无失手的老师傅,在排除一台15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时,就当场在我的面前丢尽了脸,差点下不了台,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

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手下说,你们搞检修排除故障,必须带万能表。
【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用万用表也量不出来的,电工师傅一般是试灯来解决此类问题。
怎么用万用表量不出来,他的似断非断描述就有问题,熔丝还有似断非断情况?可能是肉眼看好像没断实际已经断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活该你爬上爬下的。

试电笔测缺相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有哪一个人能够通过试电笔的亮度准确判断电压是否有缺相呢?

当年我出题考我的那些手下,就是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他们用试电笔查故障,个个都傻了,处处都有电。

曾经有一位自称一支试电笔排除设备故障,打遍天下从无失手的老师傅,在排除一台15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时,就当场在我的面前丢尽了脸,差点下不了台,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

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手下说,你们搞检修排除故障,必须带万能表。
【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用万用表也量不出来的,电工师傅一般是试灯来解决此类问题。
怎么用万用表量不出来,他的似断非断描述就有问题,熔丝还有似断非断情况?可能是肉眼看好像没断实际已经断了。
当熔丝处于这种状态时,在停设备检测时因几乎没有电流流过熔丝而万用表的内阻很大,当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在故障熔丝两端几乎没有电压降,所以这时就可能产生误判,如这时用试灯来测试,因有电流通过故障熔丝,会有电压降,会很快发现问题。

网友AO:
锻炼身体了,呵呵。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AN: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G:
活该你爬上爬下的。

试电笔测缺相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有哪一个人能够通过试电笔的亮度准确判断电压是否有缺相呢?

当年我出题考我的那些手下,就是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他们用试电笔查故障,个个都傻了,处处都有电。

曾经有一位自称一支试电笔排除设备故障,打遍天下从无失手的老师傅,在排除一台15T空气锤不能启动的故障时,就当场在我的面前丢尽了脸,差点下不了台,故障就是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

所以,我对我的那些手下说,你们搞检修排除故障,必须带万能表。
【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用万用表也量不出来的,电工师傅一般是试灯来解决此类问题。
怎么用万用表量不出来,他的似断非断描述就有问题,熔丝还有似断非断情况?可能是肉眼看好像没断实际已经断了。
当熔丝处于这种状态时,在停设备检测时因几乎没有电流流过熔丝而万用表的内阻很大,当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在故障熔丝两端几乎没有电压降,所以这时就可能产生误判,如这时用试灯来测试,因有电流通过故障熔丝,会有电压降,会很快发现问题。
慢慢点还没反应过来
你说的停设备检测时,应该还是带电情况下(有点废话,为了搞明白废话就费点话)
首先我不认为熔断丝有似接非接状态,或通或断(如果不认同,讨论结束)
检测熔丝两端电压,如果熔断丝是万用表应该有电压(回路成立情况下),如果熔断丝好的,万用表近似0
误判似乎不存在。

网友AP:
我们都没配电笔 不管量有没有电都是用万用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U:
【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用万用表也量不出来的,电工师傅一般是试灯来解决此类问题。

谁说“熔断器的熔丝似断未断”这种情况万能表测不出来的?你有试过吗?

凡是接触电阻变大(接触不良),一旦带上负载,接触电阻变大(接触不良)的下端电压必定下降,这是电工基础知识,怎么万能表不能测量出来呢?

串联电阻是分压原理,接触电阻与负载电阻(阻抗)不就是串联关系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P:
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如果是三相供电.那就惨了.烧电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呵呵!

为什么不敢呢?

整栋楼都给我用作考试,有什么不平衡的呢?即使非常地不平衡,负载都不工作,有什么问题呢?

要知道考试现场除了考核人员和被考核人员外,还会有哪些无关人员在考试现场使用电器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U:

当熔丝处于这种状态时,在停设备检测时因几乎没有电流流过熔丝而万用表的内阻很大,当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在故障熔丝两端几乎没有电压降,所以这时就可能产生误判,如这时用试灯来测试,因有电流通过故障熔丝,会有电压降,会很快发现问题。

你用试电笔检查故障难道也不用通电吗?

既然都是通电检查,那万能表有什么检查不出接触不良所造成的压降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N:
慢慢点还没反应过来
你说的停设备检测时,应该还是带电情况下(有点废话,为了搞明白废话就费点话)
首先我不认为熔断丝有似接非接状态,或通或断(如果不认同,讨论结束)
检测熔丝两端电压,如果熔断丝是万用表应该有电压(回路成立情况下),如果熔断丝好的,万用表近似0
误判似乎不存在。
所谓的“熔断丝有似接非接状态”就是已经断开(机械断开),但仍然连接接触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用过铅锡保险丝没有?这些保险丝如果压接螺丝拧得过紧,压接处压扁容易形成机械断裂,形成既没有完全断开,但又没有完全完整地连接,致使接触电阻变大。

网友AQ:
引用 网友N:
学电气,就是经验最值钱了,可是老师傅现在……却没人要!
现在搞电,不会电脑,不会点网络,路由器,甚至是域控,vpn,erp,甚至是plc,谁要了干吗,尤其是工厂小,要一手端的时候

网友R:
经验教训也是知识的积累!

网友X: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P:
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如果是三相供电.那就惨了.烧电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呵呵!

为什么不敢呢?

整栋楼都给我用作考试,有什么不平衡的呢?即使非常地不平衡,负载都不工作,有什么问题呢?

要知道考试现场除了考核人员和被考核人员外,还会有哪些无关人员在考试现场使用电器的呢?
三相四线系统零线不得安装熔断器,你还把它人为断开。三相不平衡,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升高,烧毁负载,你没有损坏,只是说明你没有负载或者负载平衡,每个资深电气从业者多不敢人为断零线的,除非在无负载情况下查找故障时。

网友X:
那你在描述时没有说明无负载的前提,如果是断的正常办公的楼或居民楼,那。。。

网友AN: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N:
慢慢点还没反应过来
你说的停设备检测时,应该还是带电情况下(有点废话,为了搞明白废话就费点话)
首先我不认为熔断丝有似接非接状态,或通或断(如果不认同,讨论结束)
检测熔丝两端电压,如果熔断丝是万用表应该有电压(回路成立情况下),如果熔断丝好的,万用表近似0
误判似乎不存在。
所谓的“熔断丝有似接非接状态”就是已经断开(机械断开),但仍然连接接触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用过铅锡保险丝没有?这些保险丝如果压接螺丝拧得过紧,压接处压扁容易形成机械断裂,形成既没有完全断开,但又没有完全完整地连接,致使接触电阻变大。
还应该是看似连接在一起实际已断。
铅锡保险丝用过,老宅还在用,没电了(邻家有),查保险,似乎还连着,清碰一下,哦断了,换上灯就亮了,常事,类似的在汽车保险上也常见,不清楚那个保险管哪路时,能看出保险断了还好,看不出来就费劲了----经历过,在后来先查保险对应,手到病除。

网友U: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X:
引用 网友P:
将整栋楼的入户总开关零线断开.如果是三相供电.那就惨了.烧电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呵呵!

为什么不敢呢?

整栋楼都给我用作考试,有什么不平衡的呢?即使非常地不平衡,负载都不工作,有什么问题呢?

要知道考试现场除了考核人员和被考核人员外,还会有哪些无关人员在考试现场使用电器的呢?
三相四线系统零线不得安装熔断器,你还把它人为断开。三相不平衡,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升高,烧毁负载,你没有损坏,只是说明你没有负载或者负载平衡,每个资深电气从业者多不敢人为断零线的,除非在无负载情况下查找故障时。
同意上面的理解,三相四线中性点接地供电的系统零线是不能安装保险的,更不得断开送电,这是违章行为,如果是给电工考试,那么老师就已经不及格了,关于保险虚接的问题,在设备停机时,注意什么叫停机,停机不叫断电,停机就是设备工作在停止状态,这时设备中的保险可能没电流或电流很小,这时如果保险虚接,在保险下端用万用表测量就可能看到电压正常,原因是无电流流过的虚接的保险是几乎没有电压降的,这时试灯就很方便。

网友AR:
电笔并不可靠,感应电也亮。还是万用表可靠。

网友P:
如果没有负载.零线也不会带电.电笔也不会亮.

网友P:
所以某楼乱说.

网友AS:
高处作业很小心,出事就不好玩了。

网友AT:
回复 网友Q:
我们单位之前就一个电工,干活很怕

网友G:
引用 网友AN:
还应该是看似连接在一起实际已断。
铅锡保险丝用过,老宅还在用,没电了(邻家有),查保险,似乎还连着,清碰一下,哦断了,换上灯就亮了,常事,类似的在汽车保险上也常见,不清楚那个保险管哪路时,能看出保险断了还好,看不出来就费劲了----经历过,在后来先查保险对应,手到病除。
这种故障,对于36V以上的交流电来说,用试电笔测量,肯定会发亮,但带上负载(特别是接触器的吸引线圈),肯定是无法启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X:

三相四线系统零线不得安装熔断器,你还把它人为断开。三相不平衡,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升高,烧毁负载,你没有损坏,只是说明你没有负载或者负载平衡,每个资深电气从业者多不敢人为断零线的,除非在无负载情况下查找故障时。

呵呵!

我不是讲的很清楚了吗?

进行故障排除考试,一栋考核现场会有什么负载运行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P:
如果没有负载.零线也不会带电.电笔也不会亮.
呵呵!

其言差了。在一个供电系统中,某位置(区域或者某一段分支线路)没有负载,不等于整个供电系统没有负载。你要永远记住,零线带电是常见的现象,不要认为零线是接地的导线就是安全无电的。

电工安全作业规程告诉了我们,零线属于带电导体,没有经过验电确认其无电之前不能触摸!!!!

网友X: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X:

三相四线系统零线不得安装熔断器,你还把它人为断开。三相不平衡,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升高,烧毁负载,你没有损坏,只是说明你没有负载或者负载平衡,每个资深电气从业者多不敢人为断零线的,除非在无负载情况下查找故障时。

呵呵!

我不是讲的很清楚了吗?

进行故障排除考试,一栋考核现场会有什么负载运行呢?

你只是说一栋楼给你作考场,又没有特别说明没有负载。常规的一栋在用的楼会没有负载?只能是烂尾楼

网友G:
唉!

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跟你讲清楚,也不知道你的语文水平是不是有问题看不懂?又或者你眼睛有问题看不清楚?

不知道“有什么负载运行”与你的“常规的一栋在用的楼会没有负载”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说,“有什么负载运行”与“没有负载”有什么区别?

网友P:
严禁在三相四线制回路的中性点装设熔断器可防止熔断器因种种原因熔断形成“断零”。否则接在电路上的单相电器可能因电压过高而烧坏,或电压过低而发挥不了作用。所以零线上不得安装开关及熔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