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背景:国内做的自动化设备380V,50HZ出口墨西哥,由于墨西哥提供的电压等级为440V,60HZ!
问:  遇到此类问题,在设计前期该如何处理,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没做过出口设备,水货一枚。跪等答案~~~~~~~

网友A:
定做440V/60HZ的零件,或者定做一个变频变压的电源。

网友B:
所有动力性元器件都换成该国电压等级就好。像plc,接近开关还用原来的就行,加个440变220的变压器。

网友C:
涉及到用电的设备就定做
小容量的就配专用变压器!

网友D:
感觉加一个变压器是最好了,省了以后的麻烦

网友E:
关键是频率。有些电器,比如线圈元件,只要能适应60Hz供电频率。就好了。电压问题不是问题。

网友F:
加个合适的变压器呗

网友G:
我们用西门子电机  直接写着380v 50hz /440v  60hz

据说 因为交流电机在60hz下阻抗比50hz大

所以在60hz能耐压到440v

如果是440v 50hz就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