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我修的一台ABB模块,整流桥都炸了,换上原装的后,开机就报接地故障,换张主板还是一样,把接地故障那功能关掉后开机又炸模块。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应该怎么修

网友A:
估计驱动板有问题吧

网友B:
开机就报接地,查电流检测电路,互感器。你是怎么屏蔽接地的?炸模块,驱动有问题。

楼主:
检测电路都查过了,互感器都直接下了的,调参数关掉接地故障,驱动电路也都在线测量过了。今天看到电源滤波电容有点鼓包,也换了,还是报接地

网友C:
饿互感器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