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1.UC3844的1脚内部1mA电流源的作用?
2.UC3844的1、2脚之间外接RC电路的作用?请通俗的讲一讲,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有些公司的芯片资料是没有画出的,不必深究,主要目的是为了后面比较器回路提供电流。
第二个问题,R是反馈电阻,误差放大器是运放,用2脚来控制,需要合适的运放反馈电阻,避免在误差放大环节出现震荡;C是积分电容,降低高频信号的增益,目的也是为了稳定误差放大。R和C的配合使用,是在误差放大的灵敏和稳定之间取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