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在DDRVI命令下,偶尔伺服速度丢失有几种原因

楼主(2016-10-09):
图片里已显示,我用DDRVI命令驱动伺服电机,寄存器里的速度有200多。可是在循环运行当中,大概10次是正常的,突然偶尔有一次速度是极其慢的,不是我写入的速度,比如只有8(这个是监视下看到的) 。我现在的疑问是这问题大概哪个步骤出问题多一点。是不是伺服加速度的时间设定或者速度有关系,还是我程序比较乱,寄存器里的数据偶尔丢失了?
文件在2楼。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程序问题较大,两个DDRVI驱动同一脉冲口,方向一正一负

网友B:
先用一条简单的DDRVI指令控制伺服,不用D寄存器,直接用K,看看有没有此种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这个方法我试了下,果不其然,还是会有同样情况发生,就是十来次有一次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不能在哪个位置加一条复位命令还是?你一说我想到了,有时候伺服动作没完全完成,我就手动条件加入让程序跳到另一个步骤去了。是不是这样引起的

网友C:
如果就用两条DDRVI指令来回循环控制正反转,还是有这个现象,那要看你PLC有没有问题了
会不会不是三菱正品。

网友D:
你必须等待前一条指令执行完成才再次发出定位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方法我试了下,果不其然,还是会有同样情况发生,就是十来次有一次这样。
一条指令都会这样,那你换PLC吧,台湾的PLC,会有一些小问题,台湾人自己认为的,不愿意更改的小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硬件局限性的问题,这条指令没完成就做下一条才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在哪个位置加一条复位命令还是?你一说我想到了,有时候伺服动作没完全完成,我就手动条件加入让程序跳到另一个步骤去了。是不是这样引起的
程序只有一条定位指令,来回走都会出现,十次有一次的话,换PLC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方法我试了下,果不其然,还是会有同样情况发生,就是十来次有一次这样。
一条指令都会这样,那你换PLC吧,台湾的PLC,会有一些小问题,台湾人自己认为的,不愿意更改的小问题。
台湾仿冒的FX3U的确有不少问题,三菱假货一般是台版、港版2种居多
+20

网友F:
楼主用的是台达PLC吧!有些系列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方法我试了下,果不其然,还是会有同样情况发生,就是十来次有一次这样。
一条指令都会这样,那你换PLC吧,台湾的PLC,会有一些小问题,台湾人自己认为的,不愿意更改的小问题。
三菱说目前FX3GA没有假货,但是已经推出这么久了,应该假货早就出来了!
个人认为基恩士或者假货很少,另外就是施耐德

网友G:
个人认为分数应该给3楼或者8楼!

网友H:
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了..应延时一个扫描周期再驱动指令..

网友I:
多条定位指令时用状态切挽,保证不会在同一时间内多次触发

网友J(2016-12-16):
问题过去这么久了,但我非常好奇楼主为什么要把M1029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