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接修两台国产久菱JL_B型7.5kw变频器,因为是本单位的,接触的比较多,就没当一回事。其中一台是开一段时间容易报过流,检测后发现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负载后三相电压差比较多,判断为驱动能力不够,换掉驱动电容,试机,故障依然,决定换掉驱动ny,my对管。因对管不够,就上网又购了一批新的,等对管的同时顺便把另一台也检查了下,回来后换上新对管,开机,发现直接报过流,发现两台机器搞混了,干脆就对管全换了,上电试机,发现全都是开机立刻报过流,拆下模块,上电量静态动态驱动电压,均在正常范围,郁闷了。于是挑开pc929过流检测驱动光耦2501输出脚,空载量输出电压,发现两台机器一台V相电压低,另一台w相电压低,可是检查两相都找不到问题呀!没办法,怀疑新换上的对管问题,不然感觉有点说不通了。于是用以前剩下的对管换掉这两相,上电,试机,正常了。带负载也完全没有问题,电流,电压都很好。这下真的是郁闷了,绕了这么多弯路。再搞不好,都要开始怀疑自己了。。。

网友A:
管子的质量差,增加维修难度

网友B:
换上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楼主:
是的,最大的问题是换过以后会转变思路,认为换过了,这个部分不应该出问题,然后导致绕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大的问题是换过以后会转变思路,认为换过了,这个部分不应该出问题,然后导致绕弯路
确实会,应该不少人有这种经历。

网友D:
 芯片级的维修不会呀,围观一下

网友E:
这就是经验.

网友F:
现在网上购买东西方便了但是假冒伪劣产品更多了

网友G:
NY  MY这对管有一次焊接时烙铁温度高了可能被烫坏了上电直接把模块干了,那个心疼啊。自那以后焊接对温度敏感的定要把温度调低了才焊。

网友H:
不是很懂,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