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0):
今修一台能士11KW的变频,开关电源用的是TL3845P芯片,不知什么原因原来的坏了,更换一只新的上去就是不起振,3845P7脚的电压空脚量有18v,只要一与3845P的7脚连上电压就降到7.8v,此时5脚无5v输出,
拆下芯片单独给芯片供电源,7脚只要一达到8v,8脚就有5v输出,这种情况不太明白,望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我3844碰到过几次,一次是正五伏回馈电路部分的问题,一次是芯片电源电容失容,还有都是输出部分短路。。。

网友B:
可能保护动作了。

网友C:
这玩意都没有用过。

网友D:
更换滤波电容,会有收获

楼主:
不知道TL3845P和其他的几种电源芯片有没有区别,这种芯片单独给7脚和5脚上电时(用线路板上的电源18v,且其他引脚与线路板没有连接),只要一连上7脚和5脚,18V的电压就降为7.8v,而且8脚还是没有5v输出,只有7脚和5脚电压加到8v时,8脚才有5v输出。这种现象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且都量过容量,证实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保护是如何动作,因为7脚电压7.8v,8脚还没有5v,芯片还没有起振,保护怎么执行?

网友E:
芯片焊好,7脚外部供电,看驱动输出有吗?幅度对不对,都ok。主回路上380,电源工作二次回路问题,不工作,电路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保护是如何动作,因为7脚电压7.8v,8脚还没有5v,芯片还没有起振,保护怎么执行?
3脚电压多少?外接电阻是否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芯片焊好后,外部引入一个8.5v电源到7脚,此时芯片起振,8脚有5V输出,6脚有0.28v电压输出,且用示波器也能测到脉冲波形,3脚只有0.6v左右,1脚电压7.4V,2脚电压2.48V。4脚电压2.17V。
拆掉外部电源,重新上本机电源,芯片未焊至板上时启动回路提供的电压有18V,为什么芯片焊到板上后启动回路提供的电压就一下降到7.8V,在7.8V的情况下TL3845P是不起振的。,在这种状态下各脚电压值分别如下:
1脚:0.73V   2脚:0.25   3脚:0.79(有时也能达到1.6V)   4脚:0.39     6脚:0V    7脚:7.8V   8脚:0.71.
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如果是电路保护了,那么这种保护有是如何实施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6脚脉冲幅度,是否有8.5V左右。开关管好吗,如果芯片外加电源后,在给直流母线加电压,开关电源能工作吗

网友B:
3脚保护,外接电阻开路,电压高,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保护是如何动作,因为7脚电压7.8v,8脚还没有5v,芯片还没有起振,保护怎么执行?
3脚电压多少?外接电阻是否开路?
确为采样电阻断路。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