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屏上的数和程序里的不一样

楼主(2016-10-10):
自己编的模拟量程序与昆仑触摸屏虚拟链接的程序里vd108,vd104 都能正常显示温度,可是屏上vd108 很小,后来改为vd104 数据正常,不知怎么了,大家给分析一下。

网友A:
看数据格式:16位、32位、浮点数
格式对了就不会出错
还有:西门子经常出各种问题,建议抛弃改用其余品牌

网友B:
w 我也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怎么屏的访问,用dw就可以,用w就出问题,写入的数据影响下一个w,怪事情

网友C:
一般是数据合适问题

网友D:
数据有没有冲突?还有数据格式都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 我也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怎么屏的访问,用dw就可以,用w就出问题,写入的数据影响下一个w,怪事情
这种问题在西门子经常会遇到,除非彻底抛弃西门子就不会再有

楼主:
v104和v108的数据格式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实数,我说的是屏上的 数据显示2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 我也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怎么屏的访问,用dw就可以,用w就出问题,写入的数据影响下一个w,怪事情
这种问题在西门子经常会遇到,除非彻底抛弃西门子就不会再有
这个与西门子没有关系的,是触摸屏上不同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应该这么武断,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这么武断,能解决问题就好

用了一万套西门子,水平没有长进,自然是西门子不行,这是基于事实说话,不是武断。

网友F:
通迅波特率多少?建议改高一点,波特率低对屏的显示有点滞后。

网友G:
PLC中VD100是整数,而你屏中是按32位浮点数,编码格式不同,
把VDF108改为VDB108或VDUB108试试

网友H:
改成32位无符号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中VD100是整数,而你屏中是按32位浮点数,编码格式不同,
把VDF108改为VDB108或VDUB108试试
vd100,vd104,这些数据都是实数啊,在屏里我用的也都是32位浮点数,数据格式都一样的,不过我看看帮助这个vd108是把实数取整后的双双整数,是不是与这个有关?

网友I:
数据格式的问题,trunc指令是实数转双整。。。

网友J:
你程序中的vd104是实数,vd108是双整数。trunc之后需要把vd108转换成实数。

网友K:
还是数据格式的问题